楼主(2007-02-23):
我在和西门子200通讯时出现这样的提示:端口无法打开或正在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我的两个端口COM1、COM2分别连接PLC和触摸屏,现在屏的那个口能正常下载,以前两个口使用都很正常,现在PLC怎么恢复啊?

网友A:
你是不是同时打开了两个程序,
其中一个处于在线状态呀,另外那一个当然不能连上
还有当你该变通信口是,你程序中的 控制字也要相应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