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3):
18.1 建立在线连接
要下载S7用户程序/块、从S7可编程控制器上载程序到编程器和其它操作,需在编程设备
和可编程控制器之间建立在线连接:
·  测试用户程度
·  显示和改变CPU操作模式
·  为CPU设置时间和日期
·  显示模板信息
·  比较在线和离线的块
·  诊断硬件
为建立在线连接,编程设备和可编程控制器必须通过合适的接口相连接(例如,多点接口
(MPI))。然后,你可以通过一个在线的项目窗口或“Accessible Nodes(可访问站)”
窗口访问可编程控制器。
18.1.1 通过“Accessible Nodes”窗口建立在线连接
这种访问方式可令你快速访问可编程控制器,可用于测试的目的。你可以在网络中访问所
有的可访问的可编程模板。如果你的编程设备中没有关于可编程控制器的项目数据则可选
择该种方式。
使用菜单命令PLC > Display Accessible Nodes,打开“Accessible Nodes”窗口。在
“Accessible Nodes”对象中显示网络中所有可访问的可编程模板及其地址。
那些不能用STEP 7编程的站(如编程设备或操作面板)也能显示出来。
18.1.2 通过在线的项目窗口建立在线连接
如果在编程设备/PC的项目中有组态的可编程控制器,你可以选择该种方法。你可以在
SIMATIC管理器中使用菜单命令View > Online打开一个在线窗口。该窗口显示可编程控制
器中的项目数据(离线窗口与之相反,显示编程设备/PC中的项目数据)。可编程控制器中
的S7程序和M7程序的数据都可以在在线窗口显示。
建立在线连接并进行CPU设置
18-2
你可以将项目的这种显示用于与访问可编程控制器相关的功能。SIMATIC管理器中,菜单
“PLC”中的某些功能只能在在线窗口中激活,不能在离线窗口中使用。
有以下两种访问类型:
·  用组态的硬件访问
这意味着你只能访问离线组态的模板。哪个在线模板可以访问由组态可编程模板时设置
的MPI地址决定。
·  无需组态硬件的访问
这种方法要求有一个与硬件无关的S7程序或M7程序存在(即该程序直接位于项目之
下)。由S7/M7程序对象属性中定义的相应的MPI地址决定哪个在线模板可以访问。
通过在线窗口访问,显示的数据是可编程控制器与编程设备中的数据的组合。比如,如果
你在一个在线项目下打开一个S7块,则显示组合如下:
·  来自于可编程控制器CPU中的块的指令代码部分,及
·  来自编程设备数据库中的注释和符号(如果离线程序中有这些注释和符号)。如果你
不通过项目结构,而是直接打开所连的CPU,则显示的程序就是这些程序在CPU中的
原样,即没有符号和注释。

楼主:
自个先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