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3):
万用表的电流档无法测量,经检查保险正常,电池也有电,请指教还应该查找哪方面的原因呢?其他测量都正常。

网友A:
直流电流档是万用表的测量基础电路,其它档测量都正常,重点应检查电流档的转换开关接触是否良好,分流电阻是否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