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07-02-23):
各位大哥!
   小弟是电工新手!因为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个扩缩口机有帮障。按了动作按钮,在PLC上能看到输入,但是输出端没有灯亮,也没有动作?不知是不是PLC坏了!
   请指点 !~

楼主:
刚才的问题已经解决!是一个感应开关坏了!~
   因为我们车间的人设备一坏就说是PLC坏了~不知怎么判断是PLC坏了!~请路过的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PLC坏了它会不会自己报警啊??

网友A:
PLC不可能轻易坏的  不过程序要做好备份
可以交流

楼主:
大哥你是代理的吗?

网友A:
有问题 可以联系 交流

网友B:
plc的软件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大多数是硬件出现错误,像你说的问题,首先查输入硬件有没有问题,输入,输出的正误可以看信号,总之遇到问题要从低端向高端查,顺腾摸瓜,问题就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