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信师傅请进

楼主(2007-02-23):
老信师傅:
   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个扩缩口机有帮障。按了动作按钮,在PLC上能看到输入,但是输出端没有灯亮,也没有动作?不知是不是PLC坏了!

楼主:
刚才的问题已经解决!是一个感应开关坏了!~
   因为我们车间的人设备一坏就说是PLC坏了~不知怎么判断是PLC坏了!~请才老信师傅和各位路过的大哥指点一下!
   PLC坏了它会不会自己报警啊??

网友A:
PLC坏了一般可通过观察错误指示灯来判断,但开关量输入输出有坏是不会报警的。

楼主:
这样太多办理出的不是不容易判断!~大哥有什么更好的判断方法吗?教一下小弟!~Thanks !`

网友B:
plc如果是好的,有输入信号,就一定有输出信号,这可以观察PLC的指示灯,我发现是你自已没有好好去观察和判断,动不动就到论坛问别人,你不是说感应开关坏了吗,你可以查输入PLC的信号由外部哪些信号控制啊。

网友C:
感谢大家!
工作比较忙,谢谢替我回答问题!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D(2007-04-15):
可以改个输入点 确定一下是PLC单个输入点坏了还是 内部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lc如果是好的,有输入信号,就一定有输出信号,这可以观察PLC的指示灯,我发现是你自已没有好好去观察和判断,动不动就到论坛问别人,你不是说感应开关坏了吗,你可以查输入PLC的信号由外部哪些信号控制啊。
我想这位师傅可能打错拉,PLC不是有输入就一定有输出的,这要结合程序是怎么做的,维修要先外围后集成(PLC)一般外围现场的故障较高,PLC故障较低,在没有动作时要根据程序的动作条件来查问题,看哪个条件没有满足。上述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lc如果是好的,有输入信号,就一定有输出信号,这可以观察PLC的指示灯,我发现是你自已没有好好去观察和判断,动不动就到论坛问别人,你不是说感应开关坏了吗,你可以查输入PLC的信号由外部哪些信号控制啊。
我想这位师傅可能打错拉,PLC不是有输入就一定有输出的,这要结合程序是怎么做的,维修要先外围后集成(PLC)一般外围现场的故障较高,PLC故障较低,在没有动作时要根据程序的动作条件来查问题,看哪个条件没有满足。上述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有道理。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很对,plc的输出点是要看程序怎样编写的,

网友G: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照在我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

网友H:
先外后内
PLC故障率低
即使有输入没有输出,也不一定是PLC坏了
通常继电器输出的话
继电器容易坏
坏了换一个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