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LC

楼主(2007-02-23):
今天花了 我一个早上的时间,花掉我两个墨盒的墨水,打印了一份30PLC的扁程手册,我觉得对我们学习很有帮助!!

              QQ83735373

网友A:
呵呵,2盒墨盒的价格可以买几本编程手册了。

网友B:
如果你还不是太懂PLC就不太应该看什么大全什么手册的东西。先买一本入门的书就行了。先把这本书看懂不要求100%,60%就行了。然后再看手册之类的书。手册之类的书是用来参考的。有个别的指令或者东西不太懂可以去手册或大全上查看。

网友C:
辛苦楼主了 买一本几十块
可以找我 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墨盒我会加墨水,编程手册我不知道去那里买?我还是觉得值得!!

网友D:
编程手册和入门手册都可以买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