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4):
教:变频器运行过程中加负载要过流,那么突然掉负载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什么问题?加负载会过流,那是对超过其最大电流才报警,但负载 小的话,变频器是不会报警的,除非你那个变步器有问题.

网友B:
突然掉负载(强调的是突然),电机会升速,变频器输出电压突然升高,然后随着时间降落回来,有的变频器会提出警告或保护,内容是负载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