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4):
请教欧姆龙PLC型号的问题
CPM1A和CPM1AH有什么区别
CPM1A和CPM2A有什么区别
CPM1AH-20CDR-A和CPM1AH-20CDR-A-V1有什么区别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CPM1A和CPM1AH有什么区别---没有CPM1AH这个型号
CPM1A和CPM2A有什么区别---1A没有232口,2A有;2A用电池保存数据,1A用电容
CPM1AH-20CDR-A和CPM1AH-20CDR-A-V1有什么区别---V1为升级版,系统升级,用户使用无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M1A和CPM1AH有什么区别---没有CPM1AH这个型号
CPM1A和CPM2A有什么区别---1A没有232口,2A有;2A用电池保存数据,1A用电容
CPM1AH-20CDR-A和CPM1AH-20CDR-A-V1有什么区别---V1为升级版,系统升级,用户使用无区别

???不是没有CPM1AH-20CDR-A吗?????

网友A:
sorry,上面回答有误,没有CPM1AH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