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4):
我用PROFACE 和CPM2AH通讯时候,PROFACE总是说PLC没有回答。PLC NOT RESPONSE
我的波特率是19。2K, 偶校验,停止位2。数据长度 7位。通讯是RS232。
哪个高人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A(2007-03-29):
你要两边的通讯参数都一致才行,停止位1,我一直没出错过

网友B:
如果你认为你的联线与设定都没有错
哪最教一招.在PLC的DM6645  设为1 DM6646设为 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