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OS

楼主(2007-02-24):
问以下模拟量的问题。。。知道的请帮助一下在这先谢谢了!
我的是加药量0-30Kg对应于0-10V    要怎么建立一个函数关系。。。请问下怎么写这个程序,(S7-200 模拟量模块 EM235)

网友A:
EM235这种模拟量模块没用过, 是SIEMENS的吗? 可试试先找出最大的30KG时模拟量读入数来划分?

网友B:
S7-200 模拟量模块 EM235是4输入/1输出模板.

可以建立一个线性函数 0KG(00000)--->30KG(32000), 即: 30*X/32000=Y.

X---模拟量输入PIW***
Y---工程量读数**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