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5):
我需要价钱比较经济,而且有30路的模拟输入,较多I/O口的PLC,大家有何好的建议啊?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哦

网友A:
那么多的模拟量怎么可能做到经济啊?

网友B:
俺们现用的OMRON,CS系列,可以实现多种模拟信号输入控制,具体办法是把相同类的信号用同一种放大器,如几十组热电偶,或压敏电桥连接到每一个放大器,然后把放大器的通讯连接起来,利用RS422或RS485串口通讯与PLC相连,即可实现这些功能,不妨一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但还有更详细的资料或应用实例吗?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呢?
集思广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