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5):
一台400KW变频器一开始运行,电网中线就带110伏电压.怎么会事?,电网中线和地线共用.另外变频器为单独接地.请高人指示,.急!!!!!!!!!

网友A:
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线未接地,地线恰好又断了。查一下线路先。

楼主:
听厂家电工说供电系统为中性点接地系统,请问,您所指的"地线断了"是指中性点没有结到地线上吗?

网友A:
请检查变压器的中性线接地电阻。

网友B:
负载不平衡,中性线就带电,或者漏电?

网友A:
[]如果变压器二次侧良好接地,原理上,负载不平衡,只会使中性线的电流增大,而中线性的对地电压是不会增加的,但由于中性线有线电阻,电流在线电阻上会有一些压降,所以会有一点电压,但远不会是110V这么大的。

网友C:
“芯片级维修”说得对。封精支持。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出来了,在这台400KW变频器供电线路上还有一台110KW机器,此机采用的是工频控制方式。其接地线和中线共用。原因是110KW供电相线中V相在地沟中破皮,当400KW机器一运行,很大可能是电源侧谐波污染原因使得110KW破皮处出现对地电阻减小,电压串致中线。我们将变压器加上电抗器就好了,另外将电缆线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