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位器

楼主(2007-02-25):
请问下:
  设备建议使用2W1K欧姆的电位器,"2W"指什么,"1K欧姆"指什么 ,最大调节阻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设备建议使用2W1K欧姆的电位器,"2W"指什么,"1K欧姆"指什么 ,最大调节阻值吗?
2W指的是:电位器的功率!
1K指的是:调节范围

网友B:
1K好像是电阻值吧!

网友C:
去市场买一个回来,5块钱一个,自己量一下,而且市场上的人也会讲给你听很多故事的

楼主:
但是我看到市面能买到的 大多远远超过1K欧姆,大多是几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设备建议使用2W1K欧姆的电位器,"2W"指什么,"1K欧姆"指什么 ,最大调节阻值吗?
2W指的是:电位器的功率!
1K指的是:调节范围
1K指的是电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设备建议使用2W1K欧姆的电位器,"2W"指什么,"1K欧姆"指什么 ,最大调节阻值吗?

 2W指的是:电位器的功率!
 1K指的是:调节范围
1K指的是电阻值!
1K指的是:电阻值调节范围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到市面能买到的 大多远远超过1K欧姆,大多是几M.
 几M是几兆欧姆的意思.2W/1K是电位器功率为两瓦,调节范围为最大1000欧姆.
这都没学过不可能吧!哈哈

网友G:
2瓦,1000欧姆

网友H:
前辈们把该说的都说了,偶来灌个水..............

网友I:
2W是承受能力,功率,1K是总阻值,可调范围是0----1000欧

网友J(2008-07-02):
url=http://www.cnqiyou.com]电位器是四端元件,在使用中通过调节电位器的转柄便可从恒压源中取出变动的输出电

压。转轴所联动的接触点将R0分为R12和R23两部分,输出电压为U121。改变接触点的位置

,电阻R12的阻值随之改变,输出的电压U12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