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5):
有哪位师傅知道怎样用PLC控制液压机油缸,而且位移精度高,±0.1毫米

网友A:
用伺服行么?效果肯定OK拉!再十倍精度也达得到!

网友B:
我知道,如果用伺服阀控制精度可以达到+-0.01mm,如果用比例阀也能达到+-0.1mm。如果要了解详细情况,我的邮箱是jahghu.student@sina.com

网友C(2008-03-23):
急寻液压系统控制系统和成套液压油路控制系统.联系电话号码13906542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