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5):
我厂现用的S7-400的电源最近出现过两次故障,但未找到故障原因.故障现象:运行中突然出现上位机无法与PLC通讯,查,PLC电源模块DC5V绿色指示灯闪烁,经重启,故障仍在,拆卸电源模块,CPU模块,等约5分钟后重新装入,启动电源,下载程序后恢复正常.现我不能分析出故障原因,望各位大侠见问题后为小弟多多分析一下,找出故障原因.
在此多多感谢!!!!
并顺祝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

网友A:
不会是输入电源有问题吧

楼主:
不是,我已仔细的查过了,没问题!

楼主:
不过电压有时偏高,大约达到240V

网友B:
PLC电源模块DC5V电路有可能发生过载或短路! 在这两种情况下, DC5V绿色指示灯会闪烁.

如果电源模块有 FMR(Failure Message Reset)键, 你按下该键, 看看能否消除闪烁的DC5V绿色指示灯.

检查一下所有用到DC5V的地方, 有无接触问题或短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