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07-02-25):
在一根25心的电缆中含有AC220V,DC24V,还有从变频机输出的电压,(因为是电缆轮动力线和控制线必须在一起,没有办法分开)现在的原因是控制线路受变频机高次谐波干扰,不能正常工作.希望高手们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试试有屏蔽线的电缆(即每根线内有金属网),应该能屏蔽掉电磁干扰,试试吧

网友B:
我见意你高低压分开,那是最好的办法,你要是不分开的话怎么弄都会有干扰。

楼主:
谢谢了啊
谢谢老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