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的PLC中指令

楼主(2007-02-25):
AB的PLC中指令N7:10是什么意思,N7整数文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A:
N代表数据文件是整数型文件,7 代表文件7 ,:10代表是整数文件7中的第7个数据字
也就是说N7:10代表一个整数地址

网友B:
就是一个数据寄存器

网友C:
请问知道怎样对AB PLC解密吗?

网友D:
帮帮忙   易达PLC中的PLS指令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