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5):
请大家帮助一个
“开关电源+接近开关+三菱plc输入口“接线图。到底怎么接呀?接近开关选什么型号?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要看你选的PLC的输入类型的!

网友B:
选两线制的接近开关不用外接电源
如果PLC是输入(X)+COM ,接近开关的+接到输入(X)端子,+接到COM端子。

网友C: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说清楚,大家才有可能帮的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