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6):
我想使用一个轮盘缺口来发出脉冲,当正转时传感器可以给计数器发出脉冲计数,当反转时从计数器减去计数,比如说:正转5圈则计数5,反转2圈时计数器变成3,谢谢!!

网友A:
不就是个编码器吗?

网友B:
就是编码器了.

网友B:
HONTKO编码器很好用了

网友C:
现在很多计数器上都是这种功能,用光耦来拾取信号,此处可用两个光耦(一个采正转信号,一个采反转信号),之后送入专用IC处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能否具体说明一下那?给一个产品地址看看那?

网友D:
编码器加个计米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