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6):
AB的变频器可以做防爆吗?
如果做防爆柜改选什么型号?是否法兰安装的就可以达到防爆要求?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请打给厂商!

网友B:
肯定有防暴变频器卖啦

网友C:
本安还是增安型防爆?任何防爆都需要认证的......
本人孤陋寡闻,从没听说哪家变频器可以防爆的.
如果想把变频器用在防爆场所,必须要做防爆控制柜

网友D:
楼上的,那要看是用在什么爆炸环境了。

网友E(2007-04-09):
可以做防爆,只是在你选用的变频器外加个外罩,但具体选型还要和代理商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