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6):
我要做如下控制,有两种金属圆柱体,直径分别是150毫米和126毫米,误差5毫米,在传输链上通过,有没有满足上述精度的传感器或接近开关,以便我识别,以方便控制,谢谢!

网友A:
看你哪个工艺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用光电感应器吧!用KEYENCE 的产品!给你一个广州的技术支持电话,你问一下他们,会给你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020-38781155

网友C:
你把要求再表述清楚点可以吗?我看得不是很明白,你需要实现什么样的控制,

网友D:
可以的啊!普通的就能完成!!QQ:648611936

网友E:
用两个接近开关也可以实现,两个开关的距离以只能同时检测到一种工件为准。或用光电开关。

网友F:
关点开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