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6):
我用A2SHplc,A1SD75P1定位模块,MR-J2S-200A伺服放大器及完全匹配的伺服电机,做一试验,伺服系统总是不找原点.我仔细看了很久的说明书,此系统应该只要PLC给AD75输入准备信号,然后写入TOP H0 K1150 K9001 K1 后就会自动找原点的吧,参数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JOG模式下电机可以动作,希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伺服系统的极限传感器信号有没有问题??运行状态的速度写入的是多少??等等其它原因,多看看其它因素

楼主:
伺服控制器和定位模块左右极限均短路,原点开或闭都试了,OPR参数Pr43-Pr57都按说明书设置,是用TO指令写的,这些条件满足是不是可以找原点了.望赐教.

网友B:
俺用过这个系列的伺服,你用的是绝对值定位模式吧,MR-JS2放大器要加电池的以保持数据用.初次使用吧,去请教高手吧,三菱会用的人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