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没微分指令

楼主(2007-02-26):
请问上升没微分指令如何用,如何实现上升沿置位与下降复位。它与西门子S7_200的正负跳变是否一样。

楼主:
上升沿微分,不是上升没微分,写错了。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CPM,CQM,C200Ha系列的,上升沿微分是DIFU指令,下降沿微分是DIFD,你可以再使用一个KEEP指令,就能够完成上升沿置位,下降沿复位的控制。
如果是CP1H/CS/CJ系列,可以直接在输入节点上进行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控制。

网友B:
楼上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