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6):
我有个电机220v转速8000转,我想叫它转速在3000转左右,我想在转子线圈不变的情况,加多定子线圈匝数,是否能行。

网友A:
搞个电子调压器不就成了么?加线圈太麻烦了吧.

网友B:
不是不象手电钻的那种电机,带碳刷的

网友C:
串一个电位器

网友D:
我们最近(去年上半年)研发出了一种单相(250V,10-50HZ)变频器,可用来调整你这个电机的速度,而且电压与扭距都不用变,如果感兴趣不妨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