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6):
请教:1、如果一个电感元件两端的电压为零,其储能是否也一定等于零?为什么?
     2、电感元件通过恒定电流时可视着短路,是否此时电感L为零?为什么?

网友A:
俺在学校时模电没读好,不能完全解答你,但俺知道电感是计算电抗的,模电书里有公式

网友B:
1、不
2、不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因为无功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所以电压为零时,储能一定为零。
第二个问题:电感L不为零。因为电感只跟它本身的结构有关。当它通过恒定的电流时,即F=0,只说明它对电流无阻碍作用,并把它视为短路。

网友D:
1:电感两端从有电压到断路(电压为零状态)后,都会产生反方向的自感电动势,可视为已经储能,所以不。
2:这时的短路,是因为感抗=零,所以视为短路。感抗=2乘以圆周率乘以频率乘以电感,恒定电流的频率为零,所以感抗为零。
电感值L是基本不变的,相同的有电容的容量也是不变的。感抗和容抗是随频率变化。
第一个问题我的理解好象有出入,懒得翻书了,请别人补充吧。

楼主:
请教:1、如果一个电感元件两端的电压为零,其储能是否也一定等于零?为什么?
     2、电感元件通过恒定电流时可视着短路,是否此时电感L为零?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下面的回答,大家说对吗?     谢谢!
         第一个问题:因为无功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所以电压为零时,储能一定为零。

2:这时的短路,是因为感抗=零,所以视为短路。感抗=2乘以圆周率乘以频率乘以电感,恒定电流的频率为零,所以感抗为零。
电感值L是基本不变的,相同的有电容的容量也是不变的。感抗和容抗是随频率变化。

楼主:
请问: 工控博客怎么申请?

楼主:
我已申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