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6):
何谓正序电流。负序电流??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何时动作于跳闸?请诸位老师赐教?因为没有具体的教材,所以不太明白。

楼主:
请高人赐教

网友A:
簡單說兩者產生的旋轉磁場的方向是相反的﹐但是兩者三相都是對稱的。電力系統的負序保護是通過負序過濾器取出負序分量(可以是電壓也可以是電流)﹐然后可以設定其動作值。當電力中的負序分量超過設定值時就發出動作信號

网友B:
负序电流或负序电压产生于不对称相间短路(不对称负载),例如主变压器的后备保护中的复合电压闭锁过电流保护中有负序电压分量的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