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6):
现有一设备:输出是采用电磁阀,频率为30次/分,现采用了继电器输出的PLC.输出的触点经常会烧,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采用了晶闸管输出的PLC,如电磁阀电流大外加大流晶闸管

网友B:
继电器的输出频率太高了,一般要求每分钟不超过3次。
你这样的应用必须要用晶体管驱动,然后外接旁路二极管,防止电磁阀回流击穿晶体管。

网友C:
可以利用PLC的输出触点先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再用这个中间继电器去驱动电磁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利用PLC的输出触点先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再用这个中间继电器去驱动电磁阀。

这个中间继电器也是继电器啊,频率这么高,一样会坏

网友D: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E:
一分钟30次的频率虽说较高到PLC输出触点也不至于那么容易坏,可能下面才是真正原因:
当PLC的输出模块驱动感性负载时,输出信号电平由"OFF"变为"ON"时产生突变的电流,由"ON"变为"OFF"时产生反向感应电势.可能对控制系统产生干扰,通常在线圈,触点两端加RC浪涌吸收器
C、R的参数值为:负荷容量在10VA以下一般采用0.1μf、120Ω;负荷在10VA以上的一般采用0.47μf、47Ω比较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