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6):
通过执行器(一个220Av电机,两个接线端,一正转,一反转)动作,保证压力值由于生产原因或扰动产生变化时压力的实际值与预先设定值一致,压力采样有可靠测压仪表转换成4-20mA送入控制器,采用余姚温度仪表厂的该型号PID控制器,该型号控制器有6种输出:继电器输出、驱动固态继电器、驱动双向可控硅、电流输出、电压输出、驱动两个单向可控硅。
问题是该PID控制器输出只有一对端子,比如设定60MPa,当实际值在60MPa以下是可控的,以上就不能控制了,捉摸了好长时间,请大虾帮帮忙!!!

楼主:
有这方面的前辈请指教,查了一些资料仍然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应该不只一对瑞子吧

楼主:
谢谢,我也觉得应有两个输出,说明书上的图纸我画了下来
请指点

楼主:
XMTA-753型号智能数显调节仪 说明书图纸

楼主:
继电器输出是否可以接上述220v
电机的一正一反?

网友B:
9为公用,接220V火线,8.10分别接正反转线.

楼主:
xiexie 明天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