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6):
一个最简单电路一般的电器布置是:空气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电机!我不太明白这里面空气开关也可以起到开断电路的作用为什么还必须加上一个接触器通过接触器来断开主电路?反过来再讲如果必须用接触器的化能不能把空气开关给省掉,不用行吗?

网友A:
空气开关是俗称,应该叫过流断路器,起到保险的作用,不能用作开关.

网友B:
俺也曾有过你这样的思路,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的话,那些空气开关公司或接触器公司的工人不是全都失业拉,想想这可是国民大计,所以还是都用些,以支持国民生计

网友C:
空气开关是用来切断大的短路电流的,交流接触器是用来频繁动作的,其机械、电气寿命通常都在百万次以上,热继电器是在缺相时,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D:
空气开关是用来切断大的"电路"电流的,交流接触器是用来频繁动作的"向负载通断电",其机械、电气寿命通常都在百万次以上,热继电器是在缺相时,起保护作用的."交流接触器动作快,且有灭弧功能,空气开关没有灭弧功能,不和混用,后果不可想象.切记"

网友E:
妈妈的 都瞎咧咧啥 接触器是电压低的时候好让电机停下来的.不然遇到突然停电又来电的话 电机停不下来的

网友F:
总的来说,空开和接触器热继电器都是为了保护负载而设计的;空开是“电门”,断开电门,就可进行后面的维修工作;接触器是负载的“门”,接通、断开速度很快,如遇停电、来电,接触器不会吸合;热继电器是过电流保护。

网友G:
不知你们都是干什么的,这样的事还争论不休

网友H:
我想问下空气开关真的没有灭弧功能吗

网友I:
理论上和实际上完全可以只用空气开关来控制电机运行和停止(但只能手动),并可实现过流Ⅰ段的保护,用交流接触器则可实现自动控制,热继电器是在缺相时或过负载(过流Ⅱ段)时起保护作用,通过交流接触器停止电机运行。
少些攻击,多些耐心!

网友D:
同意8楼,要好好学习,电路原理,元件知识,电工手册里面有一切你想要的电工知识,

网友D:
空气开关有灭弧功能,它没有接触器效果好,且有的接触器加了电容使效果更好,查交流接触原理.
大功率电机40KW-200KW-无法使用空气开关来控制电机运行和停止,开关触点产生电弧,会把一切烧结的造成大的事故,重着把自己也搭进去.

网友D:
为什么会降压起动和油灭弧的说法,因为电弧产生是电压击穿空气产生的(如:电焊机),在灭弧油中和真空就不会产生.

网友J:
晕死,这几样东西的功能和使用目的都是不一样的!!!!不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