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7):
我们现有一套冲天炉自动上料系统,用的是s7-200的控制系统,电磁吸盘上有一个称量传感器,等电磁吸盘称量完毕后给s7-200plc一个信号,s7-200plc接到信号后给出一个上料释放的信号.但是现在我们在自动状态下,电磁吸盘只吸料,吸完料后一直处于等待s7-200plc的释放信号状态,长时间等不到信号,s7-200plc工作正常没有故障提示,传输线我们已经检查,称量系统模块更换过好几次,总是工作1,2次后就出现上述问题,费解?
希望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2007-04-07):
肯定是程序没做好
  如他的复位之类的

网友B(2007-05-15):
我不知道 你那里有没有畜电磁。要是有的话 你检查一下。然后确的他用的是什么电
。÷如果一切正常,让厂家重新罐一次程序。本身不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