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7):
哪位大哥有STEP5的编程电缆的接线图?
急需!!

网友A:
S5 PLC                 PC com端口
2 ------------------------ 3
3 ------------------------ 2
4 ------------------------ 7
5 ------------------------ 8
6 ------------------------ 6
7 ------------------------ 5
8 ------------------------ 1
20 ---------------------- 4
22 ---------------------- 9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

楼主:
大哥,为什么我的PLC那边是15芯的插座,而你提供的是22芯的接线方式啊?

网友B(2007-04-02):
建议不要自己做,因怕万一没有接好,把PG口整坏了,不值!
现在买一条国产的也就一百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