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7):
各位大侠,紧急求助——新手
急呀!!!
有一SIEMENS的整流回馈单元,开机后即报故障F103=8,经查资料是“接地故障、中间回路接线中断(熔断器故障)”,但检查熔断器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搞不清问题会出在哪。所以有请各路高手,帮我分析分析,有哪些可能因素。小弟不胜感激,先行拜谢了!

网友A(2007-07-01):
那要看你是否需要调速,如果需要调速,可以选择高压变频器(不知你指的高压是多少,我说的是十千伏),但价格相当贵,不是十万八万的事,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如果不调速,比较经济的而且常用的办法就是高压柜加水电阻启动,应该几万块就能搞定

网友A:
不好意思发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