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指点改变D303的数值

楼主(2007-02-27):
各位好.
我们单位的一设备,电机星三角启动,星形启动时间太短,电机是22千瓦,想改变一下定时器的数值,他的数值在D303里,程序我没搞明白,请师傅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D303的值肯定是通过MOVE指令送进去或通过其他人机界面设置进去的,直接修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