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7-02-27):
我想问一下,32位数据和16位数据的指令用起来具体做法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 MOV K1X0 和 DMOV K1X0?
变址寄存器V和Z的用法又有什么特点??
问题很菜,不好意思.

网友A:
PLC通常是16位的,如果进行32位的指令操作,会自动占有两个连续的字地址的,如DMOV K8 D0则将十进制8的数值送入D0,D1,其中,D0为低地址,D1为高地址.

楼主:
DMOV K8 D0
K8换成二进制最多才到第三位,怎么会用到32位这么多呢?
DMOV K8 D0 和 MOV K8 D0我两个指令都试了一下,当条件成立时,
都是D0得到数据K8,用起来没什么区别,D1的数据没变化.
低位址和高位址又是什么意思"???

请再答一下,谢谢

网友A:
K8只用到3位是对的,其余29位全部用0填充,PLC数据存储器都是16位的,其中D0是低16位,D1是高16位的.DMOV指令自动占有连续的两个存储器.如指定D0为起始地址,那么就连续占有D0,D1两个单元.也就是说,如果用MOV指令随便传达一个数值到D1中,如果执行了DMOV K8 D0这个指令后,D1的数值会变成0的,它的16个位都会被0填充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如果按你这样说的话,D1的数据岂不是基本上都是0,
因为如果要等到D0的16位都填充满,数据要很大的喔.

网友A:
9494,32位的数据嘛,当然要很大的,呵呵,如果小的数值,16位就够了,呵呵.16位数值除去1位符号位,还有15个位,2的15次方,最大就是32767吧,如果再大,就需要32位的运算处理了

网友B:
K8怎么会只用到3位?
不懂
K8=01000(二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