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7):
原程序是这样的:"MOV  #FF    D20200   激活输入模块1中的前8个通道
MOV #AAA9 D20201   前8个通道输入范围为4-20mA"

问题1:输入模块1的地址是2020,为什么在这里要写成D20200 而不是直接写成2020呢?都是同一模块为什么下面那句要写成D20201
问题2:为什么把#FF 和#AAA9传送到D20200和D20201就能激活通道和定义输入范围4-20mA 呢?
请老手们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A:
你用的是那个系列的CPU,还有就是什么型号的模拟量模块?知道型号,再找相关的操作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你用的应该是CS/CJ系列的模拟量模块,它的模拟量设置通道是从D20000开始的。
你的单元号应该是2,那么D20200的功能就是设定这8路模拟量输入是否使用,DM20201的作用就是设定这8路模拟量输入是以什么规格输入。具体情参考相应的手册。
输入值的读出是在2000开始的通道中,具体哪个通道要看你的模块型号

楼主:
谢谢pycathiu的回答,但是我还是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1:输入模块1的地址是2020,为什么在这里要写成D20200 而不是直接写成2020呢?DM区不是给上位机数据库用的吗?激活实际模拟量模块不应该用实际的地址2020吗?能这样写吗"MOV #FF 2020"?在原文后面的程序中我就看到"MOV #1F 2000 激活输出模块1中的前8个通道 MOV #1F D20000 指定使用模块中的前8个通道"
2"MOV 2021 D0   一号称实际流量存储
 CMP D0 #1068
 P_GT   大于标志
 MOV#0 D0"
这里#1068 和#0是十六进制,它代表实际流量设定值是多少呢?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说每个模拟量单元占据特殊I/O单元和特殊I/O单元DM区域二个区域呢?"
比如说CS-CJ系列的单元0占据CIO2000-CIO2009和D20000-D20099二个区域,有人可以告诉我吗?谢谢了

楼主:
再问二个问题,请老手指教:
1:CS系列模拟量输入单元和CS系列模拟量I/O单元有什么区别啊?
2:CS1系列PLC是OMRON 99年在国内市场上推出的新系列PC,那CJ系列的呢,我看了没有介绍啊,有人知道可以告诉我下吗?

网友C:
你应该提供完整型号.
找相应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