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8):
我想使用接近开关检测机床舱门是否关好,可是连续工作起来有时候4小时/次,每天接近8小时,这种接近开关连续输出信号这么长时间是否严重减少寿命那?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希望各位高手给以帮助,谢谢!!!

网友A:
用也能用,这样用会影响使用寿命,检测门是否关好几乎都是用行程开关,建议还是采用行程(限位)开关吧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接近开关一般长期通电工作如果出现损坏是高频振荡部分发热或末级功率输出部分发烫导致烧坏引起,所以在选用开关时候一定要根据实际用途场合来选择不同档次的产品。国内产品其实很多跟国外没什么区别的(内部电路),只是工艺上或元件选择方面有差异,所以部分厂家生产的产品质量不过硬也是情有可原的,成本低所以价格比国外的便宜很多,这也要看客户需要而定

楼主:
谢谢,那就是说需要一只质量好一点的传感器了

网友C:
如果买国内的基本上都是柳市或洞头做的,厂规模一般都不大,如果你是买十多元一只的那种产品估计质量都不咋的,成本一般都在几元左右,要买好的必须就是稍微有点品牌效应的那样公司或厂家才有,这样的厂重质量,工艺都比较完善......

网友C:
那你直接在接近开关后面用固态继电器控制负载最好了,中间继电器反应的频率不够快的

楼主:
你说的还真的不错的来,我怎么忘记固态继电器了那?

楼主:
固态继电器不知道和微型继电器寿命哪个较长那?

网友C:
当然固态继电器寿命长,内不是用光耦来隔离输入输出,它是没机械触点的控制开关,
但你使用时候也要根据实际场合来确定触点电流大小,

楼主:
内部包括电子元件组成的开关电路,是否有电压降那?微型继电器有多组接点,固态继电器是否只有一组来?谢谢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是一个可以实现电气控制无触点的开关,有多种控制形式,如长用的直流控交流型,输入端加3-15v左右直流电压,光耦此时就起作用了,控制后面电路,使双向可控硅导通,基本无压降,实际用要注意选电流大小的产品。直流控直流的输出是功率型三极管。
另外固态继电器只有一组接点,

网友D:
接近可以了,行程嘛,都知道机械的,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