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表头电源部分请教,信老师进来指导下

楼主(2007-02-28):
问个弱弱的问题,电源稳压部分的lm431可否换成串联型稳压器?lm431的功耗有点大,不知道有没有低功耗的替代品?可否用稳压二极管代替?

网友A:
你要先搞清楚lm431的功耗大的原因才对.

网友B:
可到:
http://www.segic.cn/article/show.asp?id=7
去看看,
<<利用LM431作大功率可调稳压电源>>一文,有文有图.

网友A:
R0的阻值太小引起lm431的功耗大!

楼主:
R0是取样电阻,不能太大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R0是取样电阻,不能太大阿
1,改变取样电压值.
2,另选电路.

楼主:
我可否先用稳压二极管给它稳压,然后用低功耗稳压电源精确稳压呢?

网友A:
ianshi007确实有点不虚心,但他的挚着精神也应赞许!主要是必须拓宽知识面的问题.

楼主:
嗯,嗯,我在努力学习,我的硬件电路太菜了,还要不断请教大家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 lm258
最好帮他拿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