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过滤

楼主(2007-02-28):
现我这有一冷冻干燥机,在进气前有一个粗过滤器,出气口有二个过滤器.工作一小时后,前一个过滤器漏气,工作之前不漏。注:滤苾是新的,内部排水器也是新的。
我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排水器地方漏还是驳接口漏?请检查是否驳接不好所至,如是驳接口,用麻丝在螺纹处均匀缠绕,在再麻丝表层涂抹油漆装上去,看是否见效

网友A:
还有,滤芯分粗,细;有没装反,现出气压力与往常有没减少。你讲的的粗过滤器是在空压机内置的还是储气罐外

楼主:
粗过滤,都接好了,是里面那个排水器那里漏

网友A:
也就是管道过滤器内置自动排水器输水阀漏,请作清洁,看结构性有无破损,最好再更换一的新的,现在很多冒牌的劣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