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控制伺服

楼主(2007-02-28):
哪位知道 哪家伺服可以通过串口控制伺服

网友A:
老大您介绍详细一些您的要求呀,串口通信的,几乎所有的伺服都有,如果你是拿PC机,用串口通信软件,随便一家都可以。如果你是用PLC作为上位那么你需要编程就可以,但是你必须了解驱动器的串口协议

楼主:
我是用PC 的串口通过VB编写软件直接控制伺服,做定位和调速控制。最近做了MR-2JS的只能在试运行的模式下控制运动,并且只能转76圈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观点,下面这位做过类似系统:

请给我发一封DS-SA5M-300的资料,最好要有中文的。
liuliu541@163.com
QQ:402765619
正在用IAI的产品。用VC在计算机上编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