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开关问题?

楼主(2007-02-28):
我厂锅炉膨胀箱的液位开关易损坏,请教使用那种液位开关可靠性更好?
注:工作环境:温度180-250度,
原来的液位开关磁钢在此温度下失去磁性失效.

网友A:
你们用的电子的还是机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用的电子的还是机械的呢
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能采取其它的安装方法?
http://www.tkgkyb.com
谢谢你的回复,我厂使用的就是磁性浮球液位控制器,已经损坏了两个磁性浮球液位控制器里的磁钢,原因就是使用温度过高(180-250度),磁钢失去磁性,导致磁性浮球液位控制器失效,

网友B:
可不可以采用侧装式,将磁性浮球控制器引出来。这样可以使用

http://www.tkgkyb.com

楼主:
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法!

网友C:
我有锅炉专用的的开关,效果很好,请来电:02983111848谢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