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8):
我们公司有一台富士5000P11的风机变频器,有一次我调频率的时候,从27HZ到26HZ还没有按输入键,变频器就报OU3(过压),真的很不明白,我查过故障:电源电压不高,负载急变也不可能呀,平时就没有事情,减速时间短,这个也不可能,DB容量不够,我看过应该没有问题~~
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
虽然复位就可以开起来,但是我真的很想搞明白~

网友A:
应该是瞬间电压干扰

楼主:
如果是瞬间电压干扰的话,为什么我碰到两次,而且都是自己要调节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想不通~

网友B:
电机线老化造成压降大

网友C:
减速过压,在延长时间试试?

网友D:
是不是变频器出问题了哦,例如对其做任何操作时.机器误保护之类的,我曾经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用的国产一个品牌的机器.刚通过面板对机器减速时,机器就欠压.起初以为是参数没对,查后也没什么不对的.换个主芯片就好了.

个人认为:目前变频器都有主芯片,在手操板内有一个从芯片,当对其进行操作.调用程序指令时会发生调用错误.形成误动作.简单点就是说程序出错了

网友D:
这个问题一般情况是不操作时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