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8):
请问侍服电极可以实现以下功能吗?
1,从人机界面输入一个数值,电机移动到相应的位置,输入比这个数值大一点的数就再向前移动点,输入比这个数值小一点的数就后前移动点,
也就是说,一个数值对应一个位置,输入数值,立即改变位置.
注:这个电机是带动千分尺的.
如果能实现,请帮忙推荐一个品牌和型号.

网友A:
能够实现的,不知道您需要多大的功率/惯量是让推荐者如何来确立?详细些的话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功率大概10W左右,要低速度的,惯量没有太大的要求,
,我们是做设备的,以前千分迟调节是工人根据产品状况用手调节,现在客户对我们的设备有智能化的要求,就是要自动检测产品状况反馈给PLC,PLC根据检测的数据控制侍服系统自动调节千分尺. 也就是要能实现一个数据对应一个侍服电机位置.,,,,,,请各为高手帮忙选个型号的侍服系统,,,,

网友B:
10W,好小哦
目前三菱最小的是50W的

网友C:
好小呀,只要是伺服都有你要求的功能,只是速度,精度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D(2008-10-10):
你所说的就是伺服功能啊,楼上说的好,是伺服都有这功能,10W的伺服功率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