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1):
本人菜鸟,最近在学习STEP7,请问一下在STEP7编程软件中,FB与FC块有什么区别呢?是是否占用DB块的区别吗?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FB是带背景数据块的功能块。
FC是不带背景数据块的功能块。

网友B:
FB是带背景数据块的功能块。
FC是不带背景数据块的功能块。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当掉电以后Fb中的数据是不会丢失的,fc的会丢失,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