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1):
我公司一台设备上的收卷电机采用的是原来上海五一电机厂的力矩电机,型号是JLJ 160-10/4,力矩是10公斤/米,最大电流是44A,年前的时候这个电机烧毁了,于是我们重新买了一个电机,同样型号的没有,买了一个型号是YLJ 160-100/4,最大电流是55A,是济南一个小厂的,安装尺寸也跟原来的完全一样,但是使用的时候却发生一个问题,就是电机的实际输出力矩太小,根本达不到原来那个电机的力量,所以卷出的卷都很松,给生产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电机的控制我们没有使用力矩电机控制器,而只是采用串电阻的调速方式,以前跟现在的控制方式一样,为什么现在这个新电机输出力矩这么小?是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A:
正确的讲,应该是以力为单位的(牛顿)!如果电机的参数,确实和以前的一样,那就是输入电压不够,或者收卷处机械负荷存在问题!还有就是现在的负荷是不是和以前一样!
建议查:一、电刷与电阻的接触是否良好!
          二、 调压电阻的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三、 收卷处机械是否存在问题!
          四、  确认负荷的真实性!

楼主:
我们哪里也没有动啊,就是把原来的电机拆下来换了这台新的,安装尺寸是一样,外面只是接线而已,其他地方根本没有,卷的料还是原来的那些,一点都没有变!

网友B:
原本的电机怎么烧的?有没找出问题呢?可不能电机烧了就换电机就能解决问题,关建要找出原因

网友C:
现在的电机跟以前的好象没什么很大的区别哦...

网友D:
我说大哥,你的问题很可能是你用的直流电机和驱动器根本不配套的!
直流驱动器在设计的时候都是按照一个对应的直流电动机型号配套的,也许换其他的也能用,但也很可能效果没有原来的好的!
这个问题,你直接找做驱动器的厂家,叫他们调试好了给你使用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说大哥,你的问题很可能是你用的直流电机和驱动器根本不配套的!
直流驱动器在设计的时候都是按照一个对应的直流电动机型号配套的,也许换其他的也能用,但也很可能效果没有原来的好的!
这个问题,你直接找做驱动器的厂家,叫他们调试好了给你使用就OK了!
发错地了?

网友D:
没有发错

网友F:
使用全压试一下,还可以更换皮带轮来解决!!!小马菜了!!!

qq83735373 我帮你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发错
没错更好。

网友D(2007-08-28):
刚才仔仔细细看了帖子,问题解决了没有??
如果你的电动机的没有安装驱动器,你的电动机又是采购的小的电机厂的,
那很有可能是那个电动机厂没有设计能力,仿照别人的电机生产的,那出现
这种问题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