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电

楼主(2007-03-01):
那位知道风机增加变频器能否节电,如何节电呢,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在转速上没有变动,我想节电只能是一句空话!

网友B:
楼上二位说得都有道理,实际上还是看系统应用。
工作在工频以下应该是可以节电的。

网友C(2007-04-09):
二楼的师傅,说的方案可行吗?有什么科学依据吗?能给我们用具体公式验算一下吗?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