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1):
1:CS1系列PLC是OMRON 99年在国内市场上推出的新系列PC,那CJ系列的呢?
2:为什么说每个模拟量单元占据特殊I/O单元和特殊I/O单元DM区域二个区域呢?"
比如说CS-CJ系列的单元0占据CIO2000-CIO2009和D20000-D20099二个区域.
3:"RSTA D200 &13 &7" 请问这句多位复位能这样写吗,D200从13位起一共只有3位,怎么能复位7位呢? 原程序是"LD200.13 OR200.14 OR200.15 OR201.00 OR201.01 OR201.02 OR201.03  TIMH 0502 #10  LD0502 RSTA D200 &13 &7

有人可以帮我解答下这些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A:
1。CS/CJ系列基本上是一样的,指令相同,结构不一致。
2。模拟量单元占用的地址是由系统决定,地址分配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为什么
3。RSTA指令怎么使用你看手册了吗?没看手册就说不能这么用?

楼主:
谢谢pycathiu的回答,但第三个问题我还是不怎么理解,这程序最后输出是"RSTA D200 &13 &7",这是复位D200通道的,怎么能复位到201.00 201.01 201.02 201.03呢?能指教~手册我看过了,但看不太懂,:(,万分感谢指教!!

网友A:
RTST指令只能复位一个通道吗?哪本手册里这么写的?

楼主:
"RSTA D200 &13 &7"这句不就是复位D200通道吗,?难不成D200的13位起复位7位,可以继续复位201通道的前几位?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