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07-03-01):
请问各位工劳动FB-20MU 通讯问题用何种电缆,和编程软件,急盼指教.谢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 ,前面打错字了,请问各位高手FB-20MU 通讯问题用何种电缆,和编程软件,急盼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是否您已经电话联系过我?我并传真通讯线图给你过?在这里再次说明一下也无妨:
通讯线缆可以参考FB系列使用手册的第二的第12章节。上面有明细的示意图。我摘取两个接线图:
Port0使用:
但请注意,此线加有通讯IC,这个IC为本公司所有IC,要自行制作通讯线,也要采购此IC,所以本人建议,请采购原装通讯线.
Port1使用:

FB-MU系列没有Port1和Port2只能使用Port0!

至于编程软件,请到我公司网站:www.fatek.com自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