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1):
我现在要用一只OMRON的MPT002来与PLC 来通讯,但由于现场的距离太长了,大概有50米左右.现在想通过两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来实现,可不知道怎么来接线.
  在OMRON使用说明上,是RS232与RS232通讯来使用的,接线方式为
见图XX.
 MPT002                                                            PLC     CJ1
  2         SD           2与3连接                                2          SD
  3         RD           3与2连接                                3          RD
  4         RS                                                       4          RS
  5         CS                                                       5          CS
  6         +5V                                                     9          SG
  9         SG            9与9连接

    4与5短接                                                         4与5短接

请帮我看看,如何来接这样的线.

我的邮箱为:watch_look@sina.com

网友A:
OMRON的MPT002应该是2-发送,3-接收,9-接地,然后4-5对连。。。那转成485方式的话是可以买一个232转485的转接卡,最好是采用有源方式的。(主要注意一下转接卡的接收脚对应好)
至于PLC那边好像本来就有提供485接口。。。直接引出对连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帮助,我在准备材料试一下!

网友B:
RS485可以传到1200米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