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1):
谁能告诉我 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是不是功率就等于380乘以额定电流呢 多谢

网友A:
这可能吗?电压乘电流是功率,这没错,但这不是电机的输出功率,电机的输出功率是机械功率,机械功率和电功率还有一些系数关系。比如,效率,比如功率因数等等,另外电压是什么电压,也有说法。这些书里都有呀,看书去!

网友B(2007-10-20):
不是功率X2=电流会差一点

网友C(2013-12-09):
一台长期工作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额定功率13kw,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是25.5A,需要选择的热继电器型号和规格。建议选购TK-E3F-C 热过载继电器 。它的工作电流是28-40A。
西玛电机www.xiandianji.com

网友D:
功率因数呢?

网友E:
单相才是电压乘以电流,对于三相电机这是P=1.732UIcosφ 1.732—根号3,U-线电压380,I-线电流,cosφ-电机功率因素,一般在0.8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