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1):
可能很多朋友在用三菱PLC教学软件FX-TRN-BEG-C,我是个初学者,觉得这款软件确实不错,很实用,值得推荐。
想请教后边的挑战部分,程序是怎样的,软件中是否含有,怎样调出。每次我用工程-打开工程-选择example中的文件时,编程区消失,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还有就是*.fxp文件据说是vfp得编译文件,可是安装了vfp,提示的是不是目标文件
什么意思啊,不懂!想得到挑战程序,自己编有困难啊!

楼主:
各位高手,请赐教啊!!!:)

网友A:
我用过,挺好的!我全部都过关了!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所以我也回答不了。

网友A:
软件在是含有参考程序的,在软件处于“梯形图编辑”状态的时候,在“帮助”---“梯形图范例”---“范例一” 那里可以看到。自己去试下!

网友B(2007-05-24):
依次点击       梯形图编辑        工程        复制        浏览    选定一个程序点击      执行

网友C: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C:
[uploa软件在是含有参考程序的,在软件处于“梯形图编辑”状态的时候,在“帮助”---“梯形图范例”---“范例一” ,显示如图,请问各位师傅怎么回事?

网友D(2010-09-24):
那个三菱学习软件在哪里可以下载啊?谢谢